电压升高。

楼主(2013-10-12):
我厂一个电动板车。通过变压器把380变为36V(三相),然后通过轨道,再通过升压变压器把电压升到380V,给电动板车供电。问题是,现在这个升压变压器声高后电压为450V ,请问这对电机有危害吗。对接触器有影响吗》 电机11KW. 接触器是32A

网友A:
马达的额定电压是多大?
380V的电压±10%
最高也只能是415V左右,再高就超了,加电抗器吧。

网友B:
是空载电压吗,变压器有不有调压抽头?

网友C:
电机运行时测一下电压,输入侧是36V吗,

网友D:
带载以后呢?如果带载以后电压降下来了,那是升压变得制作问题,线圈数绕少了。

楼主:
空载的时候测量的。

网友E:
加载时看看电压,实在不行就调变压器抽头

楼主:
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