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串口电脑

楼主(2013-10-13):
联想昭阳E系列带串口的电脑,不知质量如何,想用来PLC和单片机编程用(自学的,想在公司搞点小项目),以前是用台式机弄的。是买个二手的,还是全新的,还是别的品牌。主要还是经济原因。有用过的朋友么,给出个主意吧。

网友A:
貌视昭阳E系列新出的也没有串口了吧!只能是二手的E46A有串口,前段时间我也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后来换成了ThinkPAD X230i,加一个ExpreesCard串口卡,正常使用中!

网友B:
市面上消费级的新款笔记本电脑已经找不到自带9针串行数据接口的机型了。
而我们这些穷人根本买不起专门为工业控制而定制的动辄上万的专用笔记本电脑。
要么到二手市场上买2手老型号笔记本,要么买新电脑加数据线接口转换器。

网友C:
加一个ExpreesCard串口卡.
这个接口也是很少有的了,今后再这样下去,做工控设备的,就不要再做串口了,否则怎么连接啊?

网友D:
联想的抗干扰不太好
现在dell还有个带串口的
58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