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请教各位高手 松下FP-X PLC 控制步进马达正反转
用F171 SPDH 在先择方向的时候:正转OFF反转ON  若马达为:正转
那么要它反转 是不是可以选择:正转ON反转OFF  而不用把方向输出:Y4 置ON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A:
方向控制是自动的,171指令里面有选项,有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都只要输入须要距离数据,就可以自动实现正反转。
CH0 为Y0、Y1.CH1为Y2、Y3 ,CH2为Y4、Y5 ,CH3为Y6、Y7.
通道口 Y0为脉冲,Y1为方向。后面的以此类推。
松下位置控制可以指令,可以和其它指令一样,无限制的写。随便用就是了。想在哪里写一个都可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用松下的原因,编程太方便了,不象某些品牌的,只能写一次。

网友B:
回原点按照手册的写了 总是出错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总是出错可能是没有把程序写完整,写位置控制指令时,不要自己写,最好是用工具里面的《向导》,然后填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松下的PLC 不同的型号好多地方不通用  是这样的吗?
请教下:ST X0   MV  H110  DT90052  MV H100 DT90052 是什么意思?是近原点输入有效吗?
我知道 MV H108 DT90052  MV H100 DT90052 好像是通道0立刻停止脉冲输出
如果我想回原点:采用近原点减速停止(不需要原点开关能做到吗)

网友A:
上面的那些指令不适FPX,如果一定这么用,那么用继电器输出型,然后插脉冲输出卡才可以。
那些指令适用于FP0R系列。
近原点减速也是要原点开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用过FP-X0 系列的吗?能发一份这个系列的编程手册来给我吗
xionggao_520@qq.com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用的FP-X0 L60MR 也是回原点有问题
选择类型0 回原点 感应到原点开关X5 都不会停 不知为何?

网友C:
回复 楼主:
松下的plc编程手册只有一本。所有型号都集合到一本上了,在松下官网可以免费下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程序发来看看,看哪里设置有问题,你系统寄存器设置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71的程序不是很复杂啊,拿来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D(2014-10-29):
回复 网友A:
向导在哪里啊

网友E(2017-04-18):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
我是初学者,现在有这个程序,当我导通R0时,步进电机会逆时针转动,当我断开R0,导通R1时,步进电机不会转动,这是为什么呀?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