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控制步进正反转能用DRVI DRVA ZRN 这几个指令吗?
再者如果采用DRVI 指定 脉冲数为正负值时 能实现正反转吗?
而不需要把方向输出Y2 置ON ?

网友A:
可以的,你是3U吧

网友B:
DRVI DRVA 是定位指令,ZRN是原点回归指令
如果用定位指令,那方向信号的输出,指令会自已运算判断是不是该输出,不用用户再去用程序写
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根据指令中给的脉冲数正负决定是正传还是反转

网友C:
Y2是程序正转时自动输出的,不是让你驱动的;
正反转是由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来决定的;

网友D:
这个是点动正反转,M7 M8是在文本里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其实这几个指令我都是用来控制伺服马达,
步进的没写过,只是看了一下视频,控制步进时用PLSY
这个指令,改变方向好像要把方向信号Y2 置ON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其实这几个指令我都是用来控制伺服马达
步进的没写过,只是看了一下视频,控制步进时用PLSY/PLSV
这个指令,改变方向好像要把方向信号Y2 置ON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其实这几个指令我都是用来控制伺服马达
步进的没写过,只是看了一下视频,控制步进时用PLSY/PLSV
这个指令,改变方向好像要把方向信号Y2 置ON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PLSY是脉冲指令,这个指令没有方向信号,要用户另外写程序控制方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