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一台新设备接上三相五线电源后测量三相电压均为380V,三相与零线之间电压为245V,225V,225V,设备无法启动。甩开设备直接量三相与零线之间电压均为225V,求助245V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相,在设备里有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相,在设备里有电容
查查这一项负载吧

网友C:
新设备买回来还没能使用就宕机了?
厂家只卖设备?不负责用户的安装与能正常使用?不培训用户操作使用?还是自己制作的新设备?
确认是电源还是设备本身的问题,三相五线电源,三火一零一地。

楼主:
设备厂家不负责安装调试,硬说是电源有问题,可是甩开设备测量电源一切正常,设备内部是有电容。

网友D:
这个电路上面有问题

网友E:
有电容的,找厂家去

网友F:
厂家在做设备的时候不考虑电容的影响吗

网友F:
厂家自己事先不调试看能否使用吗

网友C:
这样的厂家真好。
只管卖东西赚取利润,连售后服务都省了,更不要说保修服务了。
钱太好赚了。

网友G:
什么事都能遇到哟。不得不叫你不信!

网友H:
设备问题,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I:
我想设备是没问题的,有的设备装有相序保护器,一旦你进线相序不对就不能起动设备,将进线换一换看看。

网友J:
设备功率多大?线路多长距离?线路线径够大吗?这些条件都满足了吗?

楼主:
是装了相线保护器,已更换了相序,现在更奇怪了,启动前三相与零线之间电压为245V,225V,225V,启动设备后三相与零线之间电压变为320V,290V,90V,厂家说是零线有问题,我现在也无法判断。

网友K:
你的电源确实有问题,是不是零线有地方虚接了,再确定一下你地零有没有弄换了?

网友L:
  什么设备?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什么设备?
同问?

网友N:
回复 网友O:
上图,我们看图分析一下啊看看。设备图,还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