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各位老大,为什么我们厂用的工控机与三菱FX3nPLC连接,反应相当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为什么我们厂用的工控机与三菱FX3nPLC连接,反应相当慢啊

因为三菱从来没有生产过Fx3N的产品啊。

网友B:
你确定是FX3N?

网友C:
FX3U 3G  3S
别的没听说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3U 3G  3S
别的没听说过

FX3S也来了!

网友E:
还有3GA
新品

网友F(2014-01-18):
fx3U吧  要么是fx3z(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