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我只知道三菱的给定多少脉冲输出完后就自动停止输出了, 不知道西门子是怎么搞?

我写了一段这样的程序,可是无论我给SMD72设定多少值,脉冲始终不停止? 请问该如何做?

楼主:
请问S7-200,如何在输出给定的脉冲数后自动停止输出并且发出信号转入下一步?

网友A:
你都用了SM0.0了,还怎么停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了SM0.0了,还怎么停得了?

这是子程序,调用子程序的时候才接通。

输出停止我希望不靠外部信号,让它自身在发送完给定脉冲后停止,三菱是可以的,就是西门子不知道该怎么搞?

楼主:
有的程序在PLS指令前加了一个ENI指令,我试了一下没看出差别,输出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西门子这个东西真是麻烦,我用HC0给脉冲计数,竟然清零都那么麻烦,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西门子销量那么好?

楼主:
(选项)如果您希望在脉冲串输出完成后立即执行相关功能,您可以将脉冲串完成事件(中断类别19)附加于中断子程序,为中断编程,使用ATCH指令并执行全局中断启用指令ENI。

网友A:
执行PLS指令用上升沿脉冲;
参考一下,这个程序能在脉冲输出完成后停止,并且置位检测点!

网友B:
用S7 200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PLS指令用上升沿脉冲;
参考一下,这个程序能在脉冲输出完成后停止,并且置位检测点!

不懂怎么用啊,

我要编写步进顺控程序,要求在输出完给定的脉冲数后自动进入下一步, 如果每一步都有这么多指令,那还不麻烦死?

三菱一个M8029就够了,西门子的就没有吗?

网友A:
呵呵!那就没有办法了,还是用回三菱吧!做逻辑处理可能三菱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不过西门子能有今天的成就,肯定有他的独到之处,好好学习才是上策!

网友C:
那还是用三菱的吧,为什么还一个劲的用西门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用三菱的吧,为什么还一个劲的用西门子呢?

因为技能鉴定平台是西门子,而且我在学西门子

网友D(2016-03-30):
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指导!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指导!谢谢了

好长时间没搞,又忘记了, 查看以前的笔记,好像是SMB67值为0就停止了。

网友E:
西门子为什么销量怎么好的原因是,用户可以自己定义和制作功能块

以后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不用一条一条编写了

还可以加密,防偷师!!!!!最关键的一点

网友F:
这块确实是西门子的弱项 西门子plc就是通信强悍

网友G:
。。。。。。 和你一样的控制要求。

          看一下梯形图吧。(我使用顺控指令做的)

          你前面发脉冲用SM0.0确实是个错误。

          看到那个T38常开点吗?那是上个顺控
          段的转移条件。发送完脉冲后,用脉冲
          状态位SM66.7转移。

网友H(2016-10-18):
发送完产生中断19,在里面复位sm67.7,然后用sm67.7的常闭启动下一步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