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看看我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1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任何输出要求,也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说,要求Y0输出1秒后,然后关闭1秒。
而对于另一程序要求来说,Y0要么就接通,要么就关闭,绝对不允许1秒通,再1秒断。
请问楼主:你的要求?

网友B:
步进指令里,t0触点那行好像不能另外起一行

网友C:
程序没问题!我把这个程序用SFC写了一次,须要的自己看看

网友D(2013-11-21):
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变换过来的。X3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