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模拟量模块331-7KF02,4-20MA电流信号,四线制位置信号,测得电流9.3安,对应外围部件位置正确,为何变量表多上来的信号是32767.。。。。量电流的方法为,取下两线其中的一根串进电流表。外围部件以上电。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测试模块输出的是电流源信号?或者模块配置不正确?还是接线不规范啊?都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问题我都注意到了,不是这些原因,我已经解决了,虽然解决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四线制端子所有负端短接到一起跟M点短接,就解决了,您能帮我解释一下吗,我这样的做法没有理论支持,心里不踏实。谢谢。

网友B:
这是共模干扰造成的

网友A:
四线制传感器就是要向你那样接线,要不各个传感器可能不是等电位,我在第一次使用300PLC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