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口诀对吗》》

楼主(2013-10-13):
10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毫米5A
11-99平方毫米的铜线每平方毫米4A
100平方毫米以上的铜线每平方毫米3A

网友A:
单线,三线,五线都不一样

网友B:
好像也差不多,10方的可以,100方及以上的有点差,如果满载会发热。

网友C:
无知无畏,线径先搞清楚,哪来11-99,除却这个也不准。

楼主:
楼上的说的精辟

网友D:
线有差异的,国标的要好一点

网友E:
十下五,百上二,`是对铝导线的,铜要升级,比如十平方的铝线,可用六平方的铜线代替。

楼主:
学无止境啊

网友F:
这个要看情况!

网友G:
这个只是一个大致的标准吧,应用中还要考虑很多问题的,线缆布设环境,长度,线芯质量,线径是否达标,我前一阵子遇到的,80左右的工作电流,用的50铜电缆,下的时候心里就没底,那铜丝,比钢丝还硬呢,结果电缆烫得上不去手了,只能又备了一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无知无畏,线径先搞清楚,哪来11-99,除却这个也不准。

看顶楼,也可以将“11-99”理解成11~19之间的数字,有则有、无则无;可能是为了便于描述。

网友B:
同楼上,我也是认为,楼主便于描述。

铜线,30-50A负载,我用10方线;50-100A我用16方线;100-150A我用25方线。距离不远,现场不超过50m。反正选线没必要可丁可卯。差不多就行了。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宽松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无知无畏,线径先搞清楚,哪来11-99,除却这个也不准。

看顶楼,也可以将“11-99”理解成11~19之间的数字,有则有、无则无;可能是为了便于描述。
真能讲出个话来,如此专业是做电气的?11-99能不能让人笑掉牙,还要找个理解,你行。

网友C:
口诀:十下五 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十下五】10平方毫米以下截面积的导线,其最大载流量是截面积的5倍。【百上二】100平方毫米以上截面积的导线,其最大载流量是截面积的2倍。【二五、三五、四三界】16、25平方毫米截面积的导线的最大载流量是截面积的4倍50、35平方毫米截面积的导线的最大载流量是截面积的3倍【七零、九零两倍半】70和90平方毫米截面积的导线的最大载流量是其截面积的2.5倍。以上计算的最大载流量是指铝导线若是铜导线就将截面积升级,例如6平方毫米的铜导线最大载流量等于10平方毫米的铝导线的最大载流量若采用裸导线最大载流量可再乘1.5。

注: 百度找来的,这个通常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无知无畏,线径先搞清楚,哪来11-99,除却这个也不准。
看顶楼,也可以将“11-99”理解成11~19之间的数字,有则有、无则无;可能是为了便于描述。
真能讲出个话来,如此专业是做电气的?11-99能不能让人笑掉牙,还要找个理解,你行。

就是再对,也不需用如此口气说话吧;
我说理解,是就顶楼描述的理解,而未就此作出评论。

网友B:
13楼的差不多,300-400A的,铜线,一般都是截面乘以2。

楼主:
为问题发生分歧可以,但是我们态度要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可是实际当中很多人还是会这个口诀当做是铜线来算 真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无知无畏,线径先搞清楚,哪来11-99,除却这个也不准。
看顶楼,也可以将“11-99”理解成11~19之间的数字,有则有、无则无;可能是为了便于描述。
真能讲出个话来,如此专业是做电气的?11-99能不能让人笑掉牙,还要找个理解,你行。

就是再对,也不需用如此口气说话吧;
我说理解,是就顶楼描述的理解,而未就此作出评论。
都是做工控的,已经指出问题了,11-99,线有11的还是有99的,完全不经脑子门外汉讲的话,你还偏要再去理解下,如果你非要讲区间,你可以讲16-95,那谁都能把中间有的规格补充全了。当真你不愿意听了,换个角度,错了,对不起,不该引用你的话,随便你线径11.00-99.99区间也可。

网友H:
这个人,好好地说着说着,最后却又来一句;
之前查看过他的其他帖子,说话还是好好的。

网友B:
有时候,定性分析问题是可以的,也很方便,就是讨论方向和意义嘛,定量讨论问题,要查数据,不方便,也未必能说得很准确,而且还一堆的数据,不好记,头也晕。所以讨论问题,更多的是定性描述。我的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非常感谢。

网友J:
只能是太概的做为参考,实际的要看现场情况

网友K:
回复 网友G:
80个电流用50的线会发烫

网友L:
口诀就是大概估算下。实际上布线都会放大点

网友M: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你100A选用16平方的有点小了吧 125A用25平方也有点小- -

网友B:
回复 网友M:
我的线距离短,不超过20m。所以没事。

楼主:
100A ,我们曾经使用过10平方的线,而且带6台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