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220V的变频器接380的电机,电机一定要三角形接法吗,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我的变频器是好的,装上去电机上客户说没有反应

网友A:
并非必须,但需要你配用的电机功率比负载大的多(相当于3倍),否则,无法驱动负载。

网友B:
呵呵;如果是正常工作是要改过来的;
不改接线正确的空载是可以转起来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3kw以下(含3kw)的电机是必须改成三角型,因变频输出是三相220v。

网友E:
一般能220V/380V两用的电动机,其绕组是按照220V绕制的。在220V三相电压环境运行时就需要接成△,如果在380V三相电压环境运行,需要接成Y形。

网友F:
都说的对

网友G:
角接时接空了端子所致。220v-380v电机 电流=220v电机电流/√3倍。功率=1/3倍。就是380v-3kw电机接入220v输出1kw功率。

网友H:
在220V三相电压环境运行时就需要接成△

网友I:
如果电机星型接法380V的话需要改成三角型接法,因为你变频器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

网友J(2016-01-13):
我也觉得需要用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