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三菱FX PLC 高速计数器DHSCR/DHSCS 指令 问题请教:

 1.如果之前有输出被置位,可以用高速指令复位吗?

        如:  LD m8002

              SET mo

             LD  m8000

             DHSCR k9 c235 m0

            END

           m0 可以 被复位吗?

       2.应用高速置位/复位指令前,需要为计数器置初值吗?

        如上例,需要写:DMOV K9  C235 吗?

网友A:
可以被复位的
不需要设置初始值

网友B:
C235=9时,M0自动复位的;
C235可以用RST指令来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