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3):
兄弟们!
我公司现有一台3000T的冲压机电机功率为355KW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为607A变频控制。有附属设备总开关为125A和175A功率不详。
3台设备由1个总开关1250A控制。
供电方式由低压电房3条并接电缆3X240十2X120供电,距离230米左右。
主马达使用率按0.7算附属设备使用率按0.35算。以上电缆是否够流?

网友A:
你的压力机可真够大的了,是机械式的连杆压力机吗,电流可以按照机床电气标准中对电缆载流值的规定进行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
如果是国标电缆240的肯定够了

网友C:
马达的使用率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