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各位高手!!!用FX2N-1PG定位模块两个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在FX2N PLC上能实现两轴连动吗?怎么实现?

楼主:
两个运转速度,距离都不一样

网友A:
FX2N PLC不适合做定位
如果就是两轴直线运动,没有插补可以选 FX1S FX2N FX3U FX3G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1PG定位模块

网友B:
呵呵;用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二轴用FX2N-20GM;

网友C:
FX2N-1PG是独立控制一轴的,你要控制两轴,可以同时动,但要每个轴单独写程序。

网友B:
就主机的上二个轴也可以同时输出的,但之间不能有运算关系,各走各的;
如果二轴需要运算,就需要FX2N-20G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