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SIMOTION C或IM174上都集成了4个编码器接口,可用于连接SSI或TTL编码器。
在连接TTL增量编码器上,默认情况下要求要ABZ相差分信号,也就是要接6根信号线:A,A*,B,B*,Z,Z*。Z相即零脉冲。再加上电源线2根P+,M-,每个接口总共要接8根线。
有的TTL编码器没有Z相,如果只接AB相,那么在配Axis完成后,系统会报20005错误。解决方法是:将Z相信号与电源短起来。将SIMOTION C/IM174编码器接口上针脚:10与7短接,11与4短接。
If you want to connect incremental encoders without zero signals, then you must connect the
corresponding pins in the connector with the encoder power supply:
Pin 10 with Pin 7 or 9 (MEXT)
Pin 11 with Pin 4 or 6 (P5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