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就是各有多少欧姆的铝壳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各有多少欧姆的铝壳电阻
问题是按照你的变频器需要,看要多大的··这个规格在相关的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B:
加油!我要知道就好了。马上跟你选。

网友C:
你想要几欧就有几欧,可以定做

网友D:
为什么要铝壳电阻?纹波电阻也是可以的。每只的欧姆数范围很宽,功率是固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铝壳电阻漂亮呀!

网友D:
铝壳电阻功率不能很大,阻值范围不能很宽,所以选型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