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小问题:看一下看装什么样的型号二极管是对的。

楼主(2013-10-14):
我修到这样一个英威腾电源,因为板子烧焦了,那个二极管看不到型号了,大家看一下看装什么样的型号二极管是对的。

楼主:
R3标错了,是10k

网友A:
呵呵,电路图好像有误吧,二极管D1方向画反了,电阻R3上端也是直接连到Q1栅极的哦。
D1是快恢复二极管,从变频器的旧电源板找一只好的换上即可,没有具体型号要求的。
BYV26C可用。

网友B:
三楼说的很详细了,楼主还是维修新手吧。

网友C:
普通的开关二极管…如4148之类均可代用

网友D:
楼上的各位老师讲的很精彩!

网友E:
支持所有楼下高手

楼主:
我装的4148,电源可以起振但是啸叫,不知道电源还有没有问题,总感觉还有问题。坏二极管是小的贴片三脚器件,应该不像是快速恢复管。还有管子极性是画反了。有没知道是起的什么作用的给我补个课,还真不知道干啥用的。

楼主:
还有是不是新手看一下注册时间就知道,那肯定是没法跟你没这些老鸟比谁飞得更高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开关速度不一样,关断时电阻小,可以快速关断。

网友G:
我上次修个也是烧焦了,R2用2个200的电阻并联,D2用的4148贴片代。
电源啸叫的话换掉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感谢3楼和10楼的正解写的比较详细,也谢谢各位同行的支持。特别是4楼的顶了你一下,但还是要谢谢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