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三菱plc 2n 的模拟量 怎么读AD数据  程序怎么编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FROM/TO指令;
实在不会你就把对应模块手册上的例子照抄过去;

网友B:
三菱网站上下载个 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
里面有模拟量模块的接线、缓冲器、程序等介绍。

网友C:
哥,这个真心不是高手干的事,一般应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指点 指点

网友D:
看不明白 照抄手册的 或者修改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