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组态软件能实现下图功能

楼主(2013-10-14):
如图所示,柱状图能记录每一步所用的时间,柱状图的坐标以左边为准,红色的线为节拍时间,同时,每一步所用时间超出设定节拍时间的次数,做一条黄色的曲线,坐标为右面的值。同时图中最下端一行,对应每一步是否完成,,完成 ----- 绿色。未完成 -----黑色; 该步关闭 -----灰色。

网友A:
脚本写得好,多数组态都可以实现吧!

网友B:
一般的组态软件都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使用的是组态王,只实现了柱状图部分,在柱状图上在加上黄色的折线,和那条红色的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使用的是组态王,只实现了柱状图部分,在柱状图上在加上黄色的折线,和那条红色的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能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