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有三块海利普的主板,有两块总是显示dsp 2.0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电源5V输出正常,有一块是以前的机器换下来的,在以前的那台机也是显示这故障,后来买了一块主板换,现在又遇到一台是这种情况的,请问这种故障原因出在什么地方,怎么入手维修?谢谢

网友A:
CPU未执行入口程序,有可能是复位、时钟、总线问题!

网友B:
弱弱的认为,不是DSP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我的判断是CVD检测的信号从控制板排线开始到CPU的元件有问题,具体是什么,没有电路图,不知道

楼主:
已修好,CPU时钟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是自检不通过才显示这个故障的吧。

网友E:
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F(2016-03-03):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你遇到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报警DSP2.0这个故障修好了吗?能方便加我一下QQ互相交流一下吗?QQ516876613答案随意,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你遇到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报警DSP2.0这个故障修好了吗?能方便加我一下QQ互相交流一下吗?QQ516876613答案随意,谢谢!

网友G:
电源   CPU不启动

楼主(2016-06-10):
回复 网友F:
没有修好,换板了,反正这板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修好,换板了,反正这板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