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我单位有加热炉对零件进行加热处理,但加热器时常坏。我想请问各位师傅怎样能延长加热器使用寿命,以及怎样可以让加热器合理使用达到节能目的。谢谢!

网友A:
怀疑停止加热的时候没有延时冷却~

楼主(2013-12-16):
回复 网友A:
除了加功率控制器,还有其他方法延时加热和关闭吗?

网友B(2021-10-05):
必须加装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当加热器损坏时立即报警,及时停机更换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