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画的风淋室原理图,不知对不对,请高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3-10-14):
K1-1是进门的检测行程开关常闭
K1-2是进门的检测行程开关常开
T1是定时器
KM1是出门的电磁锁
KM2是进门的电磁锁
KM3是吹风电机

楼主:
图中的线圈有串联的,不知道这样的接法方式是允许的吗,因为我实际接线经验为零,所以谢谢高手们指教

网友A:
串联是错误的,你回想一下串并联电路,你现在做电路设计还操之过急。

网友B:
3楼说的对

网友C:
我不会画,也看不出楼主画的什么?更搞不懂三楼说什么了?

网友D:
串联是不行的

网友E:
线圈串联式不行滴。

网友F:
电压线圈,通常是不串联的,比如接触器线圈。

网友G:
有待进步,学习再学习,经验重要啊!

网友H:
不懂楼主这是什么电路表示方法 但是那两个线圈串联是不对的

网友I:
有点怀疑是不是学过电,画图看不出专业性

网友J:
串联分电压,你的接触器220V还能够吸合么?

网友K:
不知道是什么电路

网友L:
楼主还得学习呀!努力吧!

网友M:
一看你的线圈是串接的,我直接说不行

网友N:
应该说的是无尘室的风淋室电路图  我上了个图 欢迎交流啊我的QQ435897383

网友O:
线圈不能串联

网友P:
线圈不能串联哦  无尘浴室这个原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网友Q(2013-12-19):
线圈串联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