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我要把 RO--R9的数据 传送到R5000-R5010 里面     并且R0-R9通过V变址    可以是R10-R19  R20-R29 -------------都传送到R5000-R5010里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先将R0-R9传到变址,然后把变址通过FUN103指令搬移到R5000-R5010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帮助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这里,真有好心的人跟你解决问题。加油!无线io dw-j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将R0-R9传到变址,然后把变址通过FUN103指令搬移到R5000-R5010中。
正解

网友E(2014-10-08):
使用下变址

楼主(2015-11-18):
这个也可以 意思就是:把R10加上Z的值为起始寄存器的10个寄存器传送到以R300为起始寄存器的10个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