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维修一台160KW变频器,故障是炸机,驱动板损坏,栅极电阻开路,提供启动电压的栅极电阻是一个10欧姆电阻和一个5欧姆电阻并联,提供截止电压的是两个5欧姆电阻并联,都是色环电阻,想这种功率的变频器,它的栅极电阻应该选多大功率的?

网友A:
2W足够了

网友B(2013-11-27):
大点都不怕,

网友C(2014-01-27):
两瓦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