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如果COM接负极,正极就要接在一起,接另一端了,这样我感觉不太好,
大侠们觉得怎样?

网友A:
师傅留的原理图,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B: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楼主慢慢想吧,等你也想明白了,你就不用跟师傅混了。

网友C:
COM端接负,那输出Y就接负载一端,负载另一端接电源正。

网友D:
哥,不这么接线PLC就挂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知道了,不过我不是楼主哦!哈哈

网友E:
管他正极负极 只要符合你的电路要求不就行了嘛

楼主:
之前COM端接负极,完全可以。

这次要反过来,说这样更好。

网友F:
你的PLC MT是晶体管输出的,只能驱动DC负载的0V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哪种接线更合理呢?

网友F:
FX1S-30MR才是继电器的;
对于继电器型的去带DC24V负载,输出点控制0V or +24V都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继电器输出的PLC,正负极的任何一端接负载的公共端,另一极接PLC输出的公共端,只要控制电路没有问题,都构成回路,无短路,都是合理的,两种的工作情况也完全一样。但是晶体管输出的就要像您师傅说的那样接,继电器的那样接了,以后维修手头正好有晶体管的PLC可以互换方便,再者控制的是PLC控制的是直流负载,这样做比较正统。

网友G:
没有什么好不好 的,用起来方便就好!

楼主:
我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哪种接线更合理呢?

网友F:
继电器输出的,带DC24V负载,驱动0V或+24V都可以;
继电器输出的,带AC220V负载,按规范要控制火线;

网友H:
都可以用的。
不过我都是COM接24V+的,跟火线进过开关进灯头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