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楼主(2013-10-14):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  现场动力柜 的 零排 和地排都接地了(厂房钢柱,钢柱又和变压器的地接在一起),我原来看到的动力柜的零排和地有绝缘木啊。这个怎么没有啊。为啥呢》》》

网友A:
接地和中性点应该是分开的

楼主:
不明白??我们这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 中性点和大地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B:
你说的柜子和变压器的地,零,是两码事

网友C:
先确定供电系统是TN-S(俗称三相五线制)还是TN-C。

网友D:
楼上有理!

楼主:
我们是三相四线制

网友E:
那就别用了,自己单独做一颗PE线即可。

楼主:
我发现零排和配电柜直接接触了。 难道零排和配电柜不是绝缘的吗。

网友F:
TN-S系统中,在变压器处零线和地线都是接地的,而你们的系统因为没有地线,就自己拉一根接地吧

网友G:
应该是零地合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