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4):
二极管的功率问题?

二极管的功率越大正向电阻越小吗?

网友A:
不是,和材料有关系

网友B:
准确的来讲应该是正向压降,它和功率无关。只是看它采用什么半导体材料。

楼主:
哦,原来如此啊!辛苦了两位!

网友C:
改变电阻的因素,就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