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3-10-14):
220v的加热器接在380v的电压上,三根可以接成星形,可以不需要零线。那么如果其中的一相接上两条发热管,其他两相接一条,不接零线,请问功率有增大吗??是否有可行性??

网友A:
偏相容易坏

网友B:
如果不用零线220V电热管接在380V电源上 只能采用Y接法,其他连接方式只会损坏电热管。

网友C:
如果一相烧断,另外两相功率不达到额定功率

网友C:
接成星型时,尽量保持三相平衡,否则容易造成O位偏移了

楼主:
发表于:2013/10/15 17:25:38 #4楼
接成星型时,尽量保持三相平衡,否则容易造成O位偏移了

请问功率有赠大吗??会有哪些后果??

网友D:
O位偏移,就说明有一相电压要高于额定值

网友E:
如果其中的一相接上两条发热管,其他两相接一条,这样必须接零线,否则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