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电脑新装的系统,系统为WIN764位系统,在网上下载的S7-200编程软件,安装完之后,帮助工具无法使用,提示为无法找到帮助文件,请问怎么解决,如果是编程软件问题,请问在哪里能下载,因为我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帮忙给我个下载地址???谢谢大家

网友A:
SP9的应该可以
帮助没注意

网友B:
楼主少安装了一个补丁,下载一个Windows6.1-KB917607-x64(winhlp32).msu文件就可以了。
见贴: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79355&cid=1028

网友C(2013-11-18):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s7-200的模仿软件,64位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想深入了解200的话,最后是花个1000左右买个新的PLC在家学习。靠仿真,很多东西(如:模拟量、高数脉冲、PID等等)学不到的。再说西门子200的仿真真心差,就只有数字量的东西,没意思。多看看书,自己再尝试关闭书编写一个,看看跟别人的案例有哪些不同。

网友D:
win7下以前的帮助文件用不了,要下补丁的。具体是哪个补丁就网上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