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我觉得用向导生成的脉冲输出不好用,我只想用子程序调用,让它输出就输出,让它输出多少脉冲输出完后就停止,

我做了这样的子程序,可是还是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问题是,我将SMW67设置为A0时,调用时没有输出;将SMW67设置成85时,调用时有输出,但是不调用时不停止,当然麻烦点就是调用停止输出的子程序, 但是我给定脉冲数给SMD72,输出不自动停止,因为我没有限位开关和位置检测开关,怎么让他停?

楼主:
根据教程上的示例编了以上两个子程序,通过反复测试,好像都可以, 但是我看不出这个中断指令到底有用没用? 区别在哪里?

网友A:
你把子程序调用之前上升沿处理一下 ,试试!

楼主:
根据反复测试别人的程序,了解程序的执行过程,然后根据自己的思路,编写执行相同的过程,方法一已经调试成功,谢谢各位。

现在还要学习用方法二编写程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的你的资料非常好,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294067308@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