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模拟量

楼主(2013-10-15):
 对模拟量输入的信号,PLC如何利用模拟输入信号编辑程序,跟普通数字量输入信号编写有何区别?

网友A:
模拟量可以经过转换成对应大小的数值到PLC内。根据数值大小算出模拟量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B:
模拟量在一个范围内是连续的!

数字量只有两种状态!0或者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比如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给PLC作输入信号,温度到达设置值时输出一个信号,这个模拟输入信号怎么确定在程序中是接通或者断开

网友C:
呵呵;不同的PLC对于模拟量的编写都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就一种PLC举个例子么

网友B:
通过比较指令!比如等于或者大于小于啥的

具体就是把模拟量的数值经过AD转换传到PLC中,将其存在数据寄存器中,然后将这个寄存器与数值进行比较,输出相应的信号即可!

网友D:
有关模拟量可能稍微复杂,不同品牌的PLC对于模拟量是读取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就是模拟量输入通道有对应的地址,无需额外设置或通过指令来读取。

比如西门子S7-200,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对应的地址是AIW0,通常读取可以直接访问这个地址。最常见如下:
LD     SM0.0                     //sm0.0是常ON标志位
MOVW   AIW0, VW0                 //将模拟量输入第一个通道移动到VW0.

至于你需要采集的温度信号,根据情况断开或接通,只需要比较即可(当然,模拟量还有滤波或控制的回差处理不在这里说明)

LDW>=  VW0, 500            //当采集的值大于500时
=      Q0.0                // Q0.0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量对应的地址还有哪些,压铸机的模拟输入信号有好几路,使用的是西门子PLC,还需要AD转换模块把模拟数值转换为数值数值么?需要把监测的温度曲线变化,显示到触摸屏上,如何实现?请各位同仁指导.

网友E:
把模拟量输入PLC当然要有AD模块了

网友F:
我只想说楼主是不是很喜欢韦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喜欢他年轻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