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谁有冲床节能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感觉应该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我用电流表测量变频器前端的电流,比没有安装变频器的同型号冲床电流少了很多,启动电机时对电网的冲击也少了不少,而且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