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破驱动测量不出,截止电压,和驱动电压。有图有真想

楼主(2013-10-15):
(无正文)

楼主:
格力特1.5kw,都是上半臂驱动。本来是没有输出。测量U相光耦坏掉,v w相 二极管坏掉。
拆下模块,后发现这破驱动有点怪,第一次见。光耦5 8脚没有供电,
把P A B C四点短接后, 5 8脚有17.5v电压,
但是就是测量不到截止电压,(直流挡测量)
也测量不出驱动点压, (交流挡测量)
难道是短接的不对,又把A B C三点和直流母线的负短接,依然测量不出。
测量下半臂 截止电压0.7v(这个也TM不对路) 驱动电压8.5v 均一致。

楼主:
测量光耦6 7脚到端子的通断情况正常,阻值均正常。
运行状态下测量 6 7脚输出 单表笔交流测量6v,用手捏住另一个表笔有25v。
这是什么情况啊新手求指教

楼主:
大家都发表点想法啊 谢谢

网友A:
修格力特变频的人少

网友B:
这是自举电路,下半臂没有 截止负电压,

网友B:
此机中与大多数变频器驱动电源的 4 路供电不同,它总共只用了一个绕
组就完成了给所有的驱动 IC 供电

网友C:
这是单电源驱动电路,没有负压的

楼主:
下半臂没有截止负压,有驱动电压。正常
那上半臂怎么没有截止负压,也没有驱动电压啊。求解

网友D:
帮你顶一下,我也想知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