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如题,用在机加工上的,精度至少要达到0.01mm,知道的大侠给提供个线索呗

另外,大家在工业控制中用到的传感器资料都是从什么方面找到的呢?这些传感器一般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在电脑城和机电市场能够买到吗?我找遍了我们这边的机电市场都没能找到

网友A:
激光测距?应该精度都很高。如果距离不远,是否额可以采用位移传感器呢?刚看了下,0.01mm还真的做不到。

网友B:
军用的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们工业用的测距传感器都有哪些呢?您刚才所说的激光传感器精度能够达到多少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昨天在度娘上随便找了下,激光测距精度+/-1mm。

网友C:
呵呵;KEYENCE的咨询下,另外要提供你测量的距离范围;

网友D:
工业用的传感器品牌好的有基恩士、欧姆龙、倍加福、思克等等,资料就是上官方网站下载咯,很方便的,基本都是不必注册直接下载,这些都是国外品牌,价格不菲,都有专门的代理商,好像没在电脑市场看到过;
上次咨询激光测距仪,0.01mm的精度,测量距离应该不超过200mm,基恩士大概要个6、7万吧,欧姆龙便宜点,这个精度算挺高的了,还有能达到u级的

网友E:
激光干涉儀你要的高精度的在1M可檢驗到0.001mm精度 呵呵價位很貴比KEYENCE櫃很多

网友F:
测量精度会随量程下降的,这种仪器价格一般都很高。

我们工程上使用的激光测距仪70米可以精确到42mm,10米可以精确到6mm,价格很高,而且需要定期校验.........

网友C:
KEYENCE的测量:最大65mm的,精度:3um,
最大6mm的,精度:0。5um,
关键是价格;

网友G:
这要考虑性价比了

网友H:
建议:能用接触式的位移就尽量,稳定!激光对表面的反光度这些都有要求的.
     机加工油和冷却液比较多,不太适合,而且基本宣传资料都说的是环境很好情况
        如果实际要用激光选型精度还得提高;

网友I:
这个精度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E:
看了各位的回答 發現 問的人不懂的問 回答的人也多數也不清楚 檢測儀器的精度有個計算公式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是用在雷射光學尺 也適合在光學尺上

精度=量測行程+ - 量測行程X解析度 如市面上最高知解析度為速度型雷射光學尺 為1nm 若量測1m的形成其精度為

其精度=1m + - (1nm X 1m)= 1m + - 1um

网友J:
还没接触过,来看下

网友K:
回复 网友C:
顶,老大说的是。以前用过一个,位移传感器,也是精确到um级的,想用激光的,当时咨询基恩士办事处,价格在4-6万。

网友L(2013-12-24):
关键是你要测距的距离是多大。

网友M:
激光测距仪应该很成熟了,不是科学家用它测量星际空间么

网友N:
测距技术的有很多,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个:

网友O(2014-03-26):
回复 网友F:
现在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了啊

网友P(2014-07-01):
松下也有激光位移传感器啊,精度也是um级别,价格在2-3万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不好意思,
你的回复很有用
不过有个问题想问下,超声波测距仪手温度和真空度的影响大不大?
我的使用环境是110摄氏度,真空度100怕左右?

网友Q(2014-11-30):
这样高的温度环境要求太高
激光测距的要改造散热机构

网友M:
军工制导激光应该没问题

网友R:
估计就几个大品牌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