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一台陕西宝鸡出的数控车床,系统是凯恩帝K1000TII,停机有十多天后开机,出现报警,故障为外部报警,代码是007,查了一下午没查出什么问题,手头上没有该系统的使用说明书,在线求助哪位师傅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检查系统反面的开关电源5V输出是否达到5.15V以上。说明书http://www.knd.com.cn/knd/upload/accessory/201111/201111231933384419144.pdf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指点,今天又弄了一天,恢复了出厂设置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明天上班去测一下5V电源,再次请教一下,如果不足5.15V,是否在开关电源上可以调整可调电阻到5.15V以上?再次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调节的。如果不行换个开关电源。

楼主:
楼上的大哥,今天测量了5V电压为5.17V,24v和12V电压也正常,然后拆开了系统盖板检测了3.6V电池也正常,现在维修进入了死胡同,还望大哥再次赐教,谢谢了!

楼主:
这台机床修好了,是液压卡盘位置接近开关移位,调整位置后,机器一切正常,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

网友C(2013-11-14):
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