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一台浙江产菱士达G7400-75KW,该机驱动为典型的PC929+923,自激式电源,
模块型号西门康SKiM601GD126DM。
由于这个品牌本人代理,对线路什么的轻车熟路,接手这台机器我就没想过需要
动什么脑筋。
由于原始故障是输出铜排机械应力导致模块输出端子被拉出,这是机械故障,对驱动线路
也没有影响,这样维修起来似乎更简单,换个模块再矫正一下铜排而已。
新模块装模块前,照例的测试一遍驱动,全部正常。
装机,带灯泡空载测量输出,正常。
准备带负载试机,一按运行,趴趴两声,还没回过神,莫名其妙的牺牲了第一个模块。
买了第二个模块,还是照例的测试一遍驱动,全部正常。
装机,带灯泡空载测量,正常。带载试机-问题来了,到6HZ左右就跳SPO,意为输出缺相。问题是空载试机全部正常,输出也正常。
这就奇了怪了。再把主板、驱动板拆下,又全部测试一次,仍旧正常。再带负载试机,仍旧跳SPO。
想想没办法了,这已经是第二个模块,当时想不行只有把输出缺相检测关闭,让机器强行运行,再量量输出或许能知道原因。
在菜单里面关闭输出缺相检测,一按运行键--又是轻微的叭叭2响,模块W相已经击穿。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牺牲了第二个模块。没办法机器还得修,问题还得找。
再装第三个模块,这次可是如履薄冰了,小心的不能再小心
测试主板、驱动板正常,驱动板输出电压正常、输出带载电流正常
装机,主回路注入24V直流,正常。
接灯泡测输出,正常。
带300W小电机,正常。
全部正常,还能有什么问题。带大电机试机准备完工,尼玛,还是跳SPO,这回没招了。
替换主板,仍旧跳。
替换驱动板,终于不跳了,一切正常。
收工前细细检查拆下的驱动板,什么都正常,心里想着最好还是要把问题搞清楚。是不是驱动光耦不良,
于是乎换了新光耦,把板子装回机器试试看。
一按运行,又是趴趴2声,心想完了,第三个模块报销。
机器还是得修,模块明天还是得买。原因我是不会再找了,算了,就换张驱动板了事。
什么都正常,什么测试手段都用了,连炸3个模块,从业以来最惨痛的损失。灵异事件,无法解释,
解释不了,没有任何理由。
我在想,幸好我有主板、驱动板代换。如果这台机器送到没有代换板的同行那里,这个倒霉的同行
找不到问题又会怎样去处理,唉~点背啊。

网友A:
呵呵!
这个估计还是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可能没换驱动电源电容吧,开个玩笑,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忘记的,还有驱动模块保护用的几个器件有没有坏。

网友C:
变频器有些时候炸模块就是很奇怪

网友D:
模块哪里坏了?驱动的话,会不会有高压穿进来

网友E:
倒霉孩子啊!每个人都有那么灵异的几件事情。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下驱动波形

网友G:
遇上这档事越修就越想外发加工

楼主:
今天上第四个模块,并且换了驱动板,互感器,仍旧是跳输出缺相。
主回路接直流低压、带灯、带小电机,统统都正常。上10A左右的负载就跳。
算了不修了,发回厂家让他们弄弄看,毕竟厂家配件齐全,驱动线小电路板什么的小东西好找。
也可能换个人换个思路能解决问题。

网友H:
但愿楼主最后能说一下外修的结果,帖子好,学习

网友I:
这种问题最好能用示波器来看看每相上、下桥的脉冲的死区时间是不是正常,再看看上升和下降沿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J:
你上面说换了驱动板一切正常,下面又说还是会跳保护,看不懂了。

网友K:
等待结果

网友L: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好更换一只看看。

网友M:
  等待结果 。学习经验

网友N:
是不是模块质量问题,不行的话,置换一下模块,把其它两相的任一相跟w相的模块对换一下,看还爆w相模块吗

网友O:
"由于原始故障是输出铜排机械应力导致模块输出端子被拉出,这是机械故障" 这是一个很大的力,是什么原因呢?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去往电机的负荷线也被拉坏了,出现负荷线破皮接地。

变频器不是报缺相了吗,报缺相了就应该查是哪缺相的啊,那怎么不查去往电动机的负荷线呢,用摇表摇一下,是不是接地了,线有没有断,有没有短路的,用万用表测一下也行啊。

应该打开电动机的接线盒拆掉线单测线路,看有没有故障,有时电动机接线端子运行时间长了会松动,造成缺相;再测一下电机绕阻;盘一下电机轴,看转动是否轻松。要是都没有问题了把线上紧,再送电试机。

“当时想不行只有把输出缺相检测关闭,让机器强行运行”  缺相保护都敢关怎么保护设备。
我觉得楼主在处理这个故障的时候的思路太局限于变频器了,要通盘考虑变频器的上端来电是否正常,下端从线路一直到电动机是否正常,变频器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很弱的问一下楼主是维修电工吗?

我分析可能不是变频器的故障,而是输出线路的故障。查缺相。

网友P:
应当彻底检查模块的匹配板。

楼主:
昨天问了厂家维修部,经他们检查,是一相互感器检测线里面有一根线松脱了,其它都正常,机器已经正常运行。
如果是这个原因,跳SPO输出缺相是对的。那么输出缺相又怎么会烧模块呢?这个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平时维修中经常不插互感器试机,也不会烧模块。
个人猜测有一种可能,就是软件根据输出三相检测的电流电压等综合信息来调整驱动波形,当一相检测线接触不好时,可能会导致CPU计算失常,进而导致驱动波形突变失常。以上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