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PID控制输出的到底是啥呀!!!!搞不懂,采集压力值进行的PID计算,输出值怎么就直接对应阀的开度了????困扰啊,菜鸟求助

网友A:
PID控制根据偏差信号来调整输出,输出值是对应阀门开度的。如某水压控制系统,当供水和用水平衡时,水压保持在0.1Mpa,给定与测量信号也都是0.1Mpa,给定=测量。PID控制器的偏差为0,这时PID控制器的输出为50%,调节阀的开度为50%。当用水量增加,水压将下降,这时给定>测量,就有偏差信号,PID控制器接受该偏差输入后,其输出信号就发生变化,即输出增大使调节阀的开度增大,使水压上升直至系统稳定下来。假设PID控制器的输出为65%, 调节阀的开度已将由原来的50%开大到65%。以上只是说明问题,在实际的水压控制中是用不到D参数的。

网友B:
没啥困扰的,PID就是干这个的,为了维持你需要的压力,系统自动根据反馈调整阀门开度。

网友C:
建议去看看自动控制原理,上面对PID有很详细的阐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看来相关知识还需要补补

网友D:
模拟量,然后控制相应的执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