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新买的人机
刚上电,出现 system driver initialize error
然后会出现 “ please download the runtime system from the editor”

在PC上使用GP-Pro EX 3.0传送项目,按下之后,

画面会显示开始传送runtime , 传送I/O driver ,传送字型 ……

最后会写传送完成。

此时人机会自动重开,重开之后依然会显示system driver initialize error
然后会出现 “ please download the runtime system from the editor”

每次都会这样,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透过LAN传输

网友A:
新买的直接找厂家换新的。

网友B:
强制系统传输一次。

如果还是不行,找供应商质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我搞错了!!

不是新买的……ORZ…..只是上一个使用者把人机很漂亮的装回去纸盒~

除了找代理商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没用过这种屏,但是我觉得可以刷固件试试。

网友D:
强制系统传输试一下,还不行就麻烦大了;

楼主:
感谢回复!!
再问一下,如何强制传输,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传输设置” 里面“强制传输”前打对勾。

网友E:
呵呵!
强扭的瓜不甜
不过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强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