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断路器的AC220V是什么电压?

楼主(2013-10-15):
大字100A下面的AC220V是什么电压?
不可能是额定工作电压(那是Ue),
那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A:
工作电压吧,如果你的工作电压高于AC220V开关的额定电流就要下降了

网友B:
AC220V 25KA 在交流220V情况下可分断25KA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220V 25KA 在交流220V情况下可分断25KA电流。
赞同

网友D:
日本的是AC220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我也认同3F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