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欧姆龙的温控器怎么控制金属模具的温度更准确呢?

楼主(2013-10-15):
这种的温控器,一个控制三根加热管,每根加热管AC220,500W,用开关控制时,有时候会跟设定值相差7度、8度;
用PID控制时,有时候相差到10度,可能PID控制不太熟悉的原因吧。
请问大侠们,怎么操作更准确呢?

网友A:
那就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加热

网友B:
我们也用这个型号的没这问题,每个星期去校正一下温度,再说误差百分比不大应该也没什么大关系的吧

网友C:
PID参数没有调好吧,多试几次才能找到合适的值。

楼主:
用这种温控器都用PID吗?

网友D:
很常用的一款;
PID控制,参数要一点点试出来才能达到最佳;

网友E:
对调整PID参数不太熟悉时,建议用仪表的ST自整定功能试试。

楼主:
以前用过自整定,效果不好,
向别的工程师,说这个PID从加热开始就要自整定。
不知道怎么做效果会好?

网友F:
这种温控有ST功能,几乎不需设置,注意控制周期不要太长,功率密度合适,探头位置

网友F:
一般只有一二度的波动

网友G:
我们也用欧姆龙的温控表,用PID控制,加热时动态自整定一下,效果非常好,温度几乎不差。

楼主:
能说说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H:
跟用什么表关系不大,关键在于怎么用,我公司设备不低于用十个品牌的温控仪,用PID控制一般不会超过2摄氏度.像热流道之类的稳定后一般都在1摄氏度内跳动.你控制的是固态继电器还是交流接触器?如果是交流接触器的话,跳动会比较大.而且如果你开PID用交流接触器.恐怕你那接触器用不了多久!

网友I:
它的PID可以自整定实现非常好的效果配合SSR使用 可以很完美的控制 当然这个也需要外围控制对象有较好的保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