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h问题

楼主(2013-10-16):
问题1:[cp1h-xa40DT-D][cp1w-32ER][cp1w-32ER][TS101]
    --我的PLC排列如上。请问,输入、输出地址该如何分配?

问题2:我在做CQM1H到CP1H的数据转换,CQM1H的 APR(-) 指令

      与 CP1H的 APR(069)指令有什么不同?能否直接用?

问题3:cpmia与cp1w有什么区别?怎么找不到关于cp1w的资料?

网友A:
CP1W是扩展的前缀,原来的型号都是CPM1A开头的,扩展的资料你可以参考CPM1A对应的型号,如CPM1A-TS101;

网友B:
认真看看操作手册

网友C:
地址应该是依次按字排列的。
个人的感觉CPM1A和CP1W的区别在于颜色。

网友D(2014-02-26):
输入输出地址是预定决定的,你看下对应的说明书就可以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