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片机老出问题

楼主(2013-10-16):
我们单位是动力锂电池生产企业,叠片机故障率很高,如何应对?

网友A:
太笼统了吧!针对问题改进提高可靠性!

楼主:
叠片台升降伺服电机报警,隔膜跑偏,极片倾斜,卷绕报警,卸料报警等。

楼主:
D-M9N的输出信号线是24V-吗?

楼主:
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如何设定与保存?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伺服驱动器是A4还是A5的。

楼主:
松下A5系列的

网友C:
原因太多了,有设备的有人员的

网友D:
对症下药,哪怕机器有一百个问题,也要按顺序一个一个来处理。
当然有些老机器,年代久远,使用环境恶劣,配件寿命超过或临近。
我们以前的一个工程师打了个比喻:老机器就像老头子,身子骨已经改变不了了。

楼主:
今天叠片机的正极吸盘老带片,然后真空发生器老堵塞,尾卷的卷针老撞击卸料夹,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