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6):
开关量信号以不同频率输入,延迟一段时间后,PLC以开关量输出。
比方说,X0按钮被按下三次,间隔为1S,3S,2S,那么Y0会在20S后(可变),分别以1S,3S,2S的时间间隔输出。
按钮可能不止被按下3次,次数可能非常多。
类似于,输入的脉冲在输出端的延迟再现。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量信号以不同频率输入,延迟一段时间后,PLC以开关量输出。
比方说,X0按钮被按下三次,间隔为1S,3S,2S,那么Y0会在20S后(可变),分别以1S,3S,2S的时间间隔输出。
按钮可能不止被按下3次,次数可能非常多。
类似于,输入的脉冲在输出端的延迟再现。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答。

将X0的第一次计时时间存放如D0,然后指针Z0+1,将第二次放入D0Z0中,然后指针加1……

当延时输出时,V0分别从D0V0中取得时间值,同时V0+1,如果V0的值大于Z0,那么说明取值完毕,然后各个值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量信号以不同频率输入,延迟一段时间后,PLC以开关量输出。
比方说,X0按钮被按下三次,间隔为1S,3S,2S,那么Y0会在20S后(可变),分别以1S,3S,2S的时间间隔输出。
按钮可能不止被按下3次,次数可能非常多。
类似于,输入的脉冲在输出端的延迟再现。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答。

将X0的第一次计时时间存放如D0,然后指针Z0+1,将第二次放入D0Z0中,然后指针加1……

当延时输出时,V0分别从D0V0中取得时间值,同时V0+1,如果V0的值大于Z0,那么说明取值完毕,然后各个值复位。

具体的应用指令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先进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