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6):
XC3-48R-E与台达DOP-B通讯问题
XC3-48R-E与台达DOP-B能通讯吗,怎么设置。

网友A:
呵呵;
要台达的触摸屏编程软件选好屏的型号,然后点下面的PLC厂商及型号,如有XINJE的PLC就可以支持;
至于电缆,与台达的PLC电缆是通用的;

网友B:
具体看你是哪个型号的触摸屏啊

410是不行的。

网友C:
不直接支持就用MODBUS慢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