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时出现operation error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6):
三菱PLC仿真时,LADDER弹出框中出现“operation error”,可我的程序是正确的,结果也吻合,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仿真时,LADDER弹出框中出现“operation error”,可我的程序是正确的,结果也吻合,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点击一下详细,你可以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点击了详细按钮,找到对应的行,也没发现什么错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点击了详细按钮,找到对应的行,也没发现什么错误啊~
请将详细内容以及对应行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像这个图,感觉也没有什么错误,结果也正确,可总是出现operation error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这个图,感觉也没有什么错误,结果也正确,可总是出现operation error 是怎么回事~
当预先给D52,D42赋值的情况下,同样的程序得到正确的结果且仿真器并没报错,无法还原您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D42是前面计算得出的结果,D62是仿真时通过触摸屏上对应软元件输入的数值,点击“详细”说是操作数范围超限,我不是很清楚,请你细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D42是前面计算得出的结果,D62是仿真时通过触摸屏上对应软元件输入的数值,点击“详细”说是操作数范围超限,我不是很清楚,请你细说,谢谢!
请在除法指令运行前给指令中各个寄存器赋值,赋值为0的寄存器,该指令不能正常运作,因此出现该错误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所以,感觉也没有赋值为0的寄存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所以,感觉也没有赋值为0的寄存器啊????
在寄存器没有被赋值前,均默认为整数0,当你在模拟时,请务必在执行到该指令前给寄存器赋值,这可能有点难度,相信你一定行的,我是不行的,所以我加了一些指令,例如MOV,FLT等来确保寄存器在执行该指令前一定被赋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管怎样 还是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