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当前温度为VD204

楼主:
要取整才可以,难道不能显示小数?

PID设置也是如此

楼主:
现在还有个温度是,我在PLC监视的时候,温度控制是好的,可是用人机界面监控的时候,温度不受控,写入的一些数据也不知道写到PLC里面了没有

网友A:
好象程序上面的浮点数运算出问题了,这个显示数据实际上是一串乱码,并不是一个数值来的。

网友B:
可以显示小数,在输出框的小数点位设置。另外如果温度的值和实际不符,你需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程序上面的浮点数运算出问题了,这个显示数据实际上是一串乱码,并不是一个数值来的。

我用PLC编程软件监视显示是正确的,难道还是程序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小数,在输出框的小数点位设置。另外如果温度的值和实际不符,你需要修正。

我设置了显示两位小数,小数点后显示两个0, 温度值是对的, 因为一直在升温,PLC编程软件和MCGS不能同时监视,有一个先后问题所以温度显示不一致 。

如何让MCGS显示小数位?

楼主:
难道是那个数实际不止两位小数,而我只让界面显示两位小数不行?

网友C:
触摸屏可能数据类型设置错误,你的程序采用的是实数运算;

网友D:
会不会是PLC中的温度值和人机界面中的温度值的显示格式不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可能数据类型设置错误,你的程序采用的是实数运算;

只有这两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地方可设了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变量是实数,输入必须带.0才行,否则数字就是乱的,否则要增加数据类型转换DI-R,但是这样小数点后面的数又输入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PLC中的温度值和人机界面中的温度值的显示格式不同造成的?

同上,哪个地方不对?

楼主:
这算不算成功了呢?

楼主:
红线与蓝线重叠了,也就是设定和当前温度曲线

遗憾的是还有些问题没搞懂,是用向导做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可能数据类型设置错误,你的程序采用的是实数运算;

只有这两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地方可设了
哎呀,楼主啊,你的问题是MCGS组态软件都没弄清楚呀,你建立的变量是否与设备通道正确连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可能数据类型设置错误,你的程序采用的是实数运算;

只有这两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地方可设了
哎呀,楼主啊,你的问题是MCGS组态软件都没弄清楚呀,你建立的变量是否与设备通道正确连接了呢?

原来是这样,没有看到32位浮点数这个选项,谢谢,
输入带小数的和不输入带小数的数字都可以吗? 编程软件监控写入好像不行,是什么类型的数必须输入什么类型的数字,否则就是错的。

初学,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想吧AQW0的输出值在人机界面显示,或者转换成百分比显示,一是直接显示显示不出来,二是转换显示不管用什么数据类型,AQW0就是无法传递给其他变量,怎么办? 谢谢!

楼主:
如果要将AQW0在人机界面上显示或者转换成百分比显示,  我在网上搜了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看到能用的答案,  将AQW0的输出信号接入自身的模拟量模块的AIW0是否可行?

网友E:
楼主用的CGMS是镶入般还是通网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CGMS是镶入般还是通网版?

6.2 通用版

感觉7.2 嵌入版的变量根据采取信息生成更方便

楼主:
我把输出的mA信号  触发板和模拟量模块输入端串联,反馈输入给AIW6后,换算成百分比才能在界面显示,如果不改鬓外部接线,能否实现呢?

网友F:
只用于显示的数值不要设成读写的,只读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