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可控硅是中频电源 的心脏,它的正确使用对中频电源的运行至关重要。一台中频电源一年损坏三五只可控硅尚属正常,如果经常烧硅,电炉停摆,影响生产,就要引起警觉了。可控硅的工作电流从几百安到几千安,电压通常在一两千伏,良好的主控板保护和良好的水冷条件是必备的。 可控硅的超负荷特性,可控硅的损坏称为击穿。在正常的水冷条件下,电流超负荷能力可达110%以上,无电压超负荷能力,就是说,硅在超压情况下,是肯定损坏的。再考虑到浪涌电压,厂家在制造中频电源时,往往都按工作电压的 3-4倍值来选择硅元件。比如说,中频柜的额定工作电压是 750V时,就选 2只耐压 1400V的硅元件串联工作,相当于 2800V耐压值。 可控硅的正确安装压力,150-200KG/cm2。在中频电源出厂时,一般是用油压机压装。人工用普通的扳手用最大力气也达不到该数值,所以人工装压时,不必要担心硅会被压坏,压松了,反而会由于散热不良而烧硅。
可控硅的散热器结构,水冷空腔+多铜柱支撑。如果循环水太硬,就会在水腔内部
结垢,造成散热不良,如果水腔内进入树叶等杂物,也会造成水流不畅。
可控硅的出厂测试温度是 100℃,结温,,一般情况下,中频电源循环水温保持在 40℃以下就能保证它的正常工作。手持式红外线测温仪非常有用,350℃的测温仪才几百元,不太贵。用它来测量正在工作电源的可控硅温度及散热器温度,可及时发现异常点,处理故障。
散热器的台面必须与元件台面尺寸相匹配,防止压偏、压歪,而损坏器件。散热器台面必须
具有较高的平整、光洁度。建议散热器台面粗糙度小于或等于 1.6μm,平整度小于或等于
30μm。安装时元件台面与散热器台面应保持清洁、干净、无油污等脏物。
安装时要保持硅元件台面与散热器的台面完全平行、同心。安装过程中,要求通过元件中心
线施加压力,以使压力均匀分布在整个接触区域。用户手工安装时,建议使用扭矩扳手,对
所有紧固螺母交替均匀用力,压力的大小要达到规定要求。
在重复使用水冷散热器时,应特别注意检查其台面是否光洁、平整,水腔内是否有水垢和堵
塞,尤其注意台面是否出现下陷情况,若出现了上述情况应予以更换。

网友A:
晶闸管(Thyristor)又叫可控硅,按照其工作特性又可分单向可控硅(SCR)、双向可控硅(TRIAC)。其中双向可控硅又分四象限双向可控硅和三象限双向可控硅。同时可控硅又有绝缘与非绝缘两大类,如ST的可控硅用BT名称后的“A”、与“B”来区分绝缘与非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同行啊

网友B:
中频炉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谐波。可以采用有源滤波或无源谐波方式消除谐波。

网友C(2014-05-07):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支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