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线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7):
我们现在有一条十千伏架空线路,现在打算在原线路(同杆并行)下面再架设一路十千伏线路,规范是否允许?
山区架设新杆子难度比较大,征地也比较困难,所以想这样做,但是从来没见到过类似的方式。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相间距离达到规定值就可以。我们这边10KV双回路就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解答,上下双层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B:
上下两层都是十千伏的没见过,上高下低的常见。
换横档吧,上面做两路,这样成本低,不用重新立杆!

网友C:
如果是大杆子可以考虑换横档并排

楼主:
换横担不现实了,好几公里的线路已经架设好了,是在我之前干的,现在如果全部改掉,岂不是打领导的脸啊。
能在下层加就加上,加不上只能再想法增加几棵杆子。

网友D:
安全距离足够的话,是可以加一层的。不知道你那电杆是多少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米的

网友E:
上下层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