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刚听到这个名词,也不知是不是有这个叫法,或者这种接触器有什么特点

网友A:
零电位检出器吧,如果是就是检测没电时候有个继电器通的 可以做保护 比方零电位马达切换正反转

楼主:
肯定不是检出器,是在人家技术规格书上看到的,而且还好几个地方都这样写

网友B:
还没听说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