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S7-200进水

楼主(2013-10-17):
西门子PLC S7-200进水,导致现在程序读不出来,昨天拿维修站里给他看说里面东西都好的,没有短路也没有烧掉,现在要怎么解决啊,愁死了

网友A:
看表面不一定有用
通讯不上检查通讯芯片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台达HIFT高智能容错UPS护航安徽“金税”

网友B:
焊点有没有裂纹
【方案】
基于台达VFD-G变频器的注塑机专用驱动系统

网友C:
看了我大吃一惊 这怎么这么乱?
【方案】
高度阻燃 | 图尔克抗焊接火花连接技术

网友D:
呵呵;你拿去的是山寨维修站;
【方案】
技术话题 | 图尔克面向生产和物流领域的RFID解决方案

网友E:
SF灯常亮一般PLC硬件出现问题了,只会使用,对硬件内部表示不了解……

天道酬勤,事在人为
【方案】
发展智慧水利,华北工控推出水利信息服务平台专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F:
进水就不要上电了 拆开用无水酒精泡一泡清洗好了风干或者晾干再上电,就一个222 看来东西也不多 自己写下好了
【方案】
图尔克 独立式RFID系统可靠防止非法访问安全区域

网友G:
首先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故障。
【方案】
CNC | M代码的处理流程

网友H:
还能通讯上吗?
【方案】
台达PLC在扶梯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I:
红灯都凉了,硬件肯定出问题了
【方案】
CNC | 你必须知道的自定义画面开放方式

网友J:
还是买个新的,重新下程序了。

网友K:
还是重新写程序的好

网友L:
硬件故障了这个不应该有疑问

网友M:
进水受潮一般都是硬件故障

网友N:
可能是通讯口坏掉了,如果没有源程序,自己又不会写程序,加个PPI扩展模块试试,产品地址
http://www.dl-winbest.cn/PPIkuozhan.html